11KW电机电流过大

楼主(2009-05-18):
我厂有一台11KW的电机,过变频器,电机有22A,过不了变频器,有谁见过吗

网友A:
过不了变频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变频器的参数按照电机铭牌参数在重新设置

网友C:
11kw,22A的电流是正常的,要检查变频器的相关参数是否合理

楼主:
就是由变频器控制呀,后来是新买了台电机哦,最重要的是,我那些仁兄说重做线圈可以,最后搞刘那个马达老丢这门生意,

网友D:
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E:
发表问题前,请先自己读一下,语言通顺了再发表,我们都看不懂怎么帮你?

网友F:
没看明白过不了变频器是何意思

网友G:
电流22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