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选用

楼主(2009-05-18):
设计一个恒压供水系统,要求水罐高10米直径3米、水位高9低1.5米、入口水管DN50出口水管DN40\泵电机15KW.选什么杨的变频器

网友A:
大一级水泵用变频器

网友B:
选用比电动机大一级的变频器,如西门子MM430变频器专供泵类及风机类使用,选择17.5KW 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大一级的变频器,西门子430水泵风机专用,再加上一块电接点压力表OK

网友D:
我以前试过选这个型号的变频器,用在一个商场的恒压供水系统上的。电机功率也是15kw。    我记得是艾默生供水专用变频器TD2100-4T0150S。    我上次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一个代理商帮我做好的方案,我基本不用怎么做哈哈。

网友D:
你可以找一下这个人,程志标经理  电话020-83266170-1006。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公司。

网友E:
不用选大一级,直接用15KW也可以。
我是代理安川的,可以直接联系我,yaskawa@foxmail.com

网友F:
要是我,我选AB的PF400,价格应该比西门子的便宜,性能比西门子那个MM430要好。430的返修率高居不下。功率选15KW的应该差不多,匹配的原则应该根据电流而不是功率。

网友G:
水泵专用的变频器,大电机一个等级最好

网友H:
电机和变频器的功率一致即可。如果是我,还可能选择小一档次的。因为水泵是典型的变转矩负载。除非电机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