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不识别U盘

楼主(2009-05-18):
U盘放到电脑上不被识别,其他U盘都可以识别,我在别的机子上用了也不可以
谁能帮忙提供一饿解决的办法

网友A:
U盘坏了,

网友B:
都不可以?

那你的U盤危險了~你可以使用你U盤對應的量產工具,格式化一下,如果還不OK,那就買新的吧。

基本上數據是保不住了~~

网友C:
呵呵;U盘上没有重要资料就不要了;一个几十元;
如果必须要上面的数据只能找专业的公司维修恢复了;

网友D:
这样看来应该是这个U盘坏掉了啊

网友E:
U盘可能坏了,格式化后也不能存。

网友F(2009-07-16):
U盘可能坏了,用热风枪吹一下试一试,要是还是不行  就找一个同样的u盘,把数据芯片换一下,数据就可以找回来了

网友G:
盘坏了,可以用修复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