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请教变压器s11-10/500二次侧低压输出端400V正常,到了负载(打桩机120KW)一起动就成360V,打桩机根本起动不了,线路大概有500米左右,请教各位怎样才能让设备正常运转起来,有人说,加无功补偿就行了,怎么加?加哪儿?是加在变压器输出端,还是加在起动设备打桩机那儿呢?电容容量选多少呢?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启动时电机的电压有多少?360伏是哪个地方测量的?如果是在电机处应该可以启动起来啊。

楼主:
360V是打桩机那儿测量的

网友B:
50Kvar 的补偿电容,可以略大点

网友C:
你的变压器容量多大
变压器容量够大的话 配电房有电容补偿的话再加没有用。
你要找一个三相的容量够负载用的变压器 就是输入 AC330-400都行的这个有点像抽头自耦变压器 。每一项有2 3个抽头吧。这样就可以根据电源电压的高低可以调节了。我们新厂房工地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请问6楼加电容50KVAR是加在打桩机设备处还是加在变压器出口处啊,以前这样试过吗?如加在打桩机处电容是手动加上的吗?如打桩机停下后电容器要手动切断吗?如打桩机停止电容器不断开,打桩机由于惯性会继续开一会儿,此时电容器并在电路中会拉升电压烧坏其他电器吗?

网友C:
电容我们没有试过
是加的AC三相变压器 很重的 你见过自耦降压变压器启动的大电机控制柜就明白了
那个是降压启动 你这个需要升压启动 如果还能找到这种控制屏 应该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不知道你电压变压器容量是多少 如果 在500KVA 启动不成问题啊  你的线路电缆多大 120KW照理至少要185MM电缆才行 电容我是没有试过   要加应该加在打桩机附近 危害也没有什么 假如你的打桩机不用时电容还还在投入运行电压是要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