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网吧结构是上下2层,于2008年12月重新装修,线路都是新的,二楼所有插座都是新购得,二楼有部分插座使用了原来的。
二楼是独立的一条25平方三相相四线铜缆进户,带了120台电脑,5台5匹空调,满负荷运行多时正常。

老跳闸的一楼只有一半归网吧使用,后来并给我们用后就成了2个电表,最早是20平方的铝线进户,因为一直跳闸以为是进线问题,近期

进线更换到25平方三相四线铜缆。但跳闸的问题依旧。一楼使用铝线时有使用过2台长城的大型稳压设备,后来要排除跳闸的原因也拆掉停用。

一楼的线路结构请见本帖底下附件的图片吧!

带了88台电脑,5台5匹空调。2个电表都是60(A),漏电断路器额定电流一个是100A,一个是63A,额定极限短路极限都是5000A,是三相四线

的,就是零线也过漏保!
跳闸的情况是这样,基本满载的时候不跳,满的时候楼下88台电脑全开,空调全开,没跳过。
跳的时候一般都不是满的时候,而且空调也都没开。有时跳闸是2个总漏保一起跳掉,有时只是其中之一。
有几次总漏保跳掉的时候,有一两排插座漏电保护器跳掉了,但总漏保送上后,跳掉插座漏保也可以正常送上,印象中只有一次无法送上,把该漏保相关的电脑电源先拔掉后,可以正常送上,但把拔掉的电源线再插回去,机器都开起来,又不跳了。

现在基本是各几天总归跳一下的,每次跳掉马上送上跳掉的总空开就可以正常用了。很奇怪的问题,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师傅请帮个忙.

2009年5月18日
有为热心的网友提供了个解决方法,我现在得漏保是四相的,断路器是三相的。
然后把漏保换成三相的,或把短路器换成四相的。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 1 5 9 0 6 2 5 3 0 7 7

网友A:
还个大点的开关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个大点的开关试一试

开关?是指电表下的总漏保吗?要换多少A的?

网友B:
1、国产塑壳质量不可靠,可以考虑换成施耐德NS系列的或者ABB
2、电缆有软故障,不定什么时候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国产塑壳质量不可靠,可以考虑换成施耐德NS系列的或者ABB
2、电缆有软故障,不定什么时候漏电

电缆刚换得!
楼上相同的设备,负荷更大,不跳。。。怪哉!!!!

刚有为热心的网友提供了个解决方法,我现在得漏保是四相的,断路器是三相的。
然后把漏保换成三相的,或把短路器换成四相的。

网友C:
你那开关太小了
你实际电流超过了那额定电流。
换个比那大的就可以了
计算过程免了

网友D:
1.我建议你把总进线的漏保去掉,因为漏电保护器太灵敏,容易误动作,只要把下面的插座开关都换成漏保就行,这样有问题也容易发现并处理,而不影响其他电脑的使用。
2.建议你检查一下线路,看一下有没有破皮接壳或者接地现象。如果有就会引起漏保跳闸。
3.建议你拿一个钳形电流表测一下总进线电流如果超过100a,建议更换大一点的空开。
4.你的总进线25平方的铜缆完全没有问题,可放心使用。

网友E:
首先 - - - 极限短路电流5000A 你不要管他!

1、空开有点小,但不是跳闸的原因!建议换160A的两个

2、由于大批电脑工作时产生的谐波,有时会干扰漏电断路器工作,导致误判断跳闸!

解决办法:可以换接触器,由【鉴相鉴幅式漏电继电器】来检测是否漏电,控制接触器吸和,,,,,,,,,,,也可以用【鉴相鉴幅式漏电继电器】和带欠压脱扣装置的塑壳断路器配合工作,,,,,前者工作时有时会有噪音,后者无噪音

PS:有些人来论坛是为了赚分的

网友F:
可以用钳表看看 三相电流是不是平衡。如果有一相很大就很可能是有短路。

网友G:
这样的负载 总开还用漏电保护器是不行的
同意7楼 8楼的见解 开关电源是有大量谐波的 真的要用漏电保护器普通的是不行的  要比较高级的才行 可以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电脑开关电源里面的那些交流电源端的滤波电容不知是否有对地绝缘低的呢?或者轻微接地

网友H:
同意7楼,有谐波的设备,会造成误动作,还有UPS也是的

网友I:
接线有些乱啊,是不是没接对啊

网友J:
把总漏保换空气开关

网友K:
把总的换掉查一下线

网友L:
你是不是做了接地线,如果做了,就和我以前遇到的问题一样

网友M:
我看的不是很明白,跳闸的是一楼是吧,哪一个开关呢,还是两个都跳,没规律?你说的是几楼是新插座?试着回答一下:
1、首先配电没做地线,应该是三相五线,没有地线,干扰电流大,造成误动作。
2、(基本满载的时候不跳,空载时跳闸),配电箱的接线错误,总开关不应是三相四线漏电断路器,下口的断路器又接三相的,这样接不安全,有的设备漏电后不会起到保护的作用,应将总闸改为三相四线100A断路器,分闸全换成漏电断路器,这样应该可以解决。
3、你的接线不太规范,很乱呀,应该有虚接的地方吧,你检查一下。
4、二楼的线怎么接的呢?

网友N:
从你的描述来看,跳闸的随机性较大,而且“基本满载的时候不跳”,说明跳闸的原因不是过电流。

有可能是电脑的原因引起的,例如:小蟑螂爬进电脑的电源部分死掉,恰好引起电源短路,这种
小蟑螂引起的电源短路与天气潮湿程度相关,怪得很。。。。。。

建议你:将一楼曾跳闸的几排电脑用二楼的确认是好的电脑替换,逐步排除一楼电脑故障原因 引起跳闸,可分批分次将一楼的电脑全用二楼的替换,先全排除电脑的原因再说。。。这样做既不花钱又不影响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