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本人刚开始学习西门子S7300,要为实验室的设备编程,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一个自己不懂得问题,很简答,但是不明白,我想问一下的是,梯形图编程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位存储M1.0,M60.3,什么的,那个后面的存储单元1.0,60.3,在符号表中没有,那些位地址的定义是随便的还是怎么弄的?存储中间数据

网友A:
隨意使用。

只要在PLC規定的范圍之內。

PLC規定的范圍,請查看PLC型號的選型手冊。

网友B:
那些都是一些中间变量啊!其传输作用,并不用储存的

楼主:
那个I0.3或I0.7和Q0.x都与实际的接线端子的端口号有关,这个M与实际的接线端子无关,那那些为什么都老实选择M60.x?

网友C:
呵呵;
I是输入;
Q是输出,这是由硬件上对应的;
M为内部辅助继电器;可在范围内任意使用;

网友D:
位就是开关量,10.3是指字地址为10的第3个位,每个字有8个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