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9-05-18):
     各位  请教一下
   在 控制伺服电机的时候 要求在触摸屏上显示坐标
   松下的是有向导的
   刚开始学习三菱   请问坐标 怎么才能显示增量和减量 都正常

网友A:
把两个轴的当前位置在触摸屏上用数值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新人报到。方法有很多,二楼说的也很不错。这一楼说的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注意以下几点应就OK了,一般来说,三菱的SV一上电当前值一般会是0,而你又要以坐标来定义,那么在找ZERO的时候比较乱,建议用绝对系统,一次ZERO就定下“0、0”对应坐标原点。二:在GOT上显示的话可以是数值,也可以是动画,(可以用三菱的GOT的部件)还可以是数值和动画一起。总之现实起来是没问题。三菱GOT DEMO里就有这样的例子。(FX3UDEMO)。SZXD-6021368

网友C:
看一下手册,好像是D8029里面的数据是伺服当前值的地址,直接显示在屏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