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电厂石灰石粉输送系统
请问做过类似工程的大侠们:
1.负载的特点?
2.变频调速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比如:
升速/减速时间,制动方式等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系统,三菱FX2NPLC,LG变频器,HITECH触摸屏。当时对变频器不是特别熟悉,只是用了段式控制,其它方面没有仔细考虑。
当时的石灰石输送用的是螺旋给料机。
其实对电厂来说,石灰石脱硫系统配料不是要求那么精确,升降速时间无所谓,自由停机就可以/

网友B:
警告太子2009,再发广告直接管小黑屋。
最好选个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比如西门子的MM440或者AB的400P。矢量变频器要对电机做个辨识,其他的很简单。

网友C:
加减速时间设定要根据负载的惯量来考虑

网友D:
楼主第一个问题,传送带负载属于恒转矩特性。所以要选择恒转矩特性的驱动方式或变频器。比如说,具备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

第二个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启动转矩要足够大。变频器和电机不要选小了。否则带载启动会成问题。

楼主:
1.请问谁有电厂石灰石粉仓输送系统工艺流程,谢谢!
2.石灰石粉仓输送系统(变频控制)要注意哪些内容:比如,变频器选什么样的(普通的可以吗?)加减速时间,制动方式,运行方式,v/f如何选择等,谢谢!

网友B:
没接触过电厂。但如果不是太在意成本,都选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最好,可靠性高,速度稳定。V/F控制的变频器控制的电机的速度和负载的关系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