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同事设计了一个低压控制柜,总开关下方引出的主线路至空气开关,空气开关引出的三相线至接触器,问题是这一去一回的两段线有三分之一部分在同一个线槽内。我认为这样是不行的,但是讲不出确凿的理论来说服他。请各位大侠指教!
另外,热继电器反过来用,说是方便接控制线,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这一去一回的两段线有三分之一部分在同一个线槽内", 都是动力线, 没有什么不妥啊.
"热继电器反过来用,方便接线", 不赞同这样,还是"上进下出"为好,不就是多走点线嘛.

网友B:
安全第一
10年前我带的个徒弟,就是因为自作主张把空器开关倒过来用,于是就提前毕业了!

网友C:
同意二楼的。安全第一,不要图方便省事。会出大事的。

网友D:
主线都是这样走的不要怕麻烦一是保护用电器二是有时操作也方便了

网友E:
其实,在许多国外的机器中也见过空气开关倒过来装,只是进线还是进线,出线还是出线:因这动力电缆是从电柜底部引上来的,而且线也比较粗,如果非要将空气开关进线装成从上到下,应该是折不出来的,所以直接从下往上引。省事!

网友F:
热继电器反过来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热继电器接在接触器前面??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楼主:
问题补充:我知道电工的绝缘套管内只允许穿同方向电流的电线,而不能同时穿入逆向电流的电线,因为有感应电流的互相作用,具体理论讲不出来。我想这个线槽内的电线是否也是同样的道理呢?请各位大侠细谈,详解,具体明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热继电器反过来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热继电器接在接触器前面??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你那样接是可以用,但维修的时候,会出现问题,一不小心就会触电!
电线在同一个线槽内是可以的,但不能太拥挤。

网友H:
同意二楼,安全第一

网友I:
热继电器直接接在空开下都可以就更不用说接在接触器的上边了

网友A:
楼主说的"不能同时穿入逆向电流的电线,因为有感应电流的互相作用"
   没这要求的,只有要求动力线与控制不要走同一线槽(或平行走时矩离太近);  但实际中小功率的动力电缆与控制线常放在一块的, 不会有影响...

网友J:
反过来接应该是不行的,而且也不方便啊

网友K:
热继怎么接都行,没有什么方向的。走线方便就可以了。实在不懂交流电你们是怎么定方向的!

网友L:
安全第一。线走在线槽内这个没有什么因为都是动力线。热继电器反过来用从技术方面来讲这是可行的,但从安全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习惯都是上进下去,要是换个人来维护控制箱按习惯没有注意就会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热继电器反过来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热继电器接在接触器前面??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你那样接是可以用,但维修的时候,会出现问题,一不小心就会触电!
电线在同一个线槽内是可以的,但不能太拥挤。
一不小心会触电??我想这个跟接热继电器的顺序没关的。
电线在同一线槽拥不拥挤,应该没大关系,拥挤只不过是盖线槽盖不好盖而已,最主要是要电线要满足安全载流规定就行啦。

网友M:
最好还是不要从一个槽里走线     维修的时候线会很乱,线要是不多   看起来美观  实用   很人性化   那就没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