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我要用西门子S7200PLC和MM440变频器实现两段和三段调速,请教各位高手硬件应该怎么连接?程序又应该怎么写?

网友A:
请查看相关手册,在下载里面有,现在改版了,先下个目录吧。

楼主:
可以发一下下载饿链接吗   谢谢了

网友B:
200和440的通讯应该是很典型的,西门子的网站上有非常详细的介绍。硬件连接很简单,只要注意西门子的200PLC的那个485口的3+、8-就行了,但如果距离远了或者选的是大功率的440,要注意干扰,最好加上个485隔离器。软件也不复杂,西门子现在的200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4.0SP5、6加上那个库)直接带有USS协议库,直接调用就OK了。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只用到PLC的开关量输出,3个点就够了

网友B:
对,还是楼上的方法简单,我把题目看成了200和440通讯了。下次我看仔细点。
不过,我还是喜欢通讯,感觉功能非常强大。最近我们用了485转单模光纤的转换器,感觉光纤的抗干扰能力是无限的,就算是500KW的西门子6SE70和施耐德ATV71,也感觉不到一点点干扰。

楼主:
谢谢诸位帮忙,通讯我没用过,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也是用PLC的开关量输出来控制变频器,但是有的是在PLC的输出接中间继电器,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做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但是有的就是直接用PLC的输出接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请问用哪种好呢?

网友B:
当然是加上继电器好。继电器本身就是开关量的隔离器件。继电器放在靠近变频器的 位置(比如变频器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