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我用的是三菱FX软件编的`1`有富士变频和触摸屏通信~!~
                                为什么从旧的程序修改过来在粘贴上新程序,就通信不上.只要顺着改过来的旧程序写上新程序就可以通信了~!~!
                     这粘贴过来的是不是因为软件版本太低才会那样子~!~!

网友A:
不会吧,我有用过粘贴,但不是通讯,应该都一样的呀

网友B:
应该和软件版本没什么关系
用的具体哪个系列的PLC?
可能是PLC参数中的相关设置没有设置,而老的程序却有设置

网友C:
呵呵;这与版本没有关系;
你是在指令表还是梯形图下粘贴的;

网友D:
应该是PLC设置的问题,

网友E:
可能是某条语句不支持吧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其他程序可以,就是通信不行~!

网友F:
我对西门子通信不懂不知怎样学(没有软件)

网友F:
那里有S300-5。4中文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