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解密

楼主(2009-05-18):
老少爷们! 大家好
我遇到一个事搞不懂向大家请教,望予以邦助,
我处用汇川变频器因密码丢失,不能更改参数希望哪位知道的朋友告知,不胜感谢.

网友A:
只有把所有参数初始化,然后重新设定了。初始化步骤为:  把FP—01参数改为1,确认后即初始化了。

网友B:
一般变频器的参数都可以初始化的,看看手册了

网友C:
可以咨询汇川技术支持。这种事解铃还须系铃人。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可悲,如果说明书能告诉我又何必求助,看来真是世间无能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