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各位好,我现在在为企业开发生产流水线控制系统,需要用到变频器,但是目前通用的变频器产品功能很多,我需要用到的功能很少,处于成本控制考虑,现在想委托有兴趣的朋友评估一下,设计一个有针对性变频电路,功能单一,并给出开发周期和报价。
    变频电路主要用于控制鼓风机的转速,通过PLC给出0-10VDC的控制电压控制变频电路,变频电路对应输出10-40HZ的380VAC的交流电给鼓风机,鼓风机的功率为0.75KW。要求响应时间尽可能快,同时在设计电路时,要有电磁辐射消除电路,减小电磁干扰。请评估一下,谢谢!

王生  wanghuacst@yahoo.cn        13631740217

网友A:
不知是需要自动控制还是现场手动人工控制,如手动控制,就不需要PLC了,一变频器本身就有0-10V外接电位器调速。至于启动也可以采用外接端子就行了。不过前提条件是必须设定必要的参数。如西门子MM440变频器,需要设置p700和p1000两个参数就能够设定外部端子启动和电位器调速。

网友B:
对应输出10-40HZ的话自已做个简单的交直交主电路,和一个触发电路,触发电路要对对应电压是DC 0-10V,触发脉冲随DC电压的不同而输用不同频率的触发脉冲

网友C:
这样在成本方面应该是省不了多少的,楼主可以考虑用国产的

楼主:
是自动控制的,通过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