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自动走

楼主(2009-05-18):
我们单位有个数控冲床,今天发生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们冲床的工作台 有X轴 Y轴两个方向。
今天画好图以后,开自动工作,还没有按开始的时候,X轴方向偶尔自动的走几步

用的是步进电机, 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网友A:
这可能是由干扰引起的,检查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或接地端子松动。

网友B:
是不是程序复位的啊?

网友C:
有时候走,可能是脉冲线上串入了干扰信号

楼主:
如何判定是哪里的干扰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