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请问多大功率电机需加降压启动啊?

网友A:
这要看电动机所连接的电网的容量。如果容量允许可以直接启动,我原来的单位有一台185KW的电动机都是直接启动的。有条件也可以采用软启动器启动。

网友B:
一般30千瓦以上的最好用降压启动

网友C:
一般来说超过22千瓦就要降压启动了

网友D:
主要看变压器的容量是否允许直接启动,否则需用降压启动。

网友E:
电机的容量在15kw的时候就应该用降压启动了
也有例外的情况

网友F:
主要由变压器的余量决定,一般在中国18kw以上就要考虑降压启动

网友G:
30KW以上就应该加了

网友H:
要看电网的容量和电动机所带的负荷轻重

网友I:
我们单位15 kw的就要用降压启动了,这个要看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J:
看情况我们的是22

网友K:
其实最主要是看负载,假如引风机11千瓦就应减压启动,轴流风机或水泵类22千瓦以内直启没问题,

网友L(2010-01-29):
上海规定15KW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