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通 信 问 题

楼主(2009-05-18):
请 教 各 位 师 父 , 我 有 一 三 菱 FX1NPLC和 三 菱 F930触 摸 屏 不 能 通 信 , PLC和 通 信 电 缆 都 是 好 的 , 我 试 过 , 问 题 在 触 摸 屏 , 而 触 摸 屏 和 电 脑 能 正 常 通 信 。

网友A:
新人报到:这个不能说明什么。因为GOT同FX通讯用的是422口,同PC是用232口,要去看看422口是否正常,另外,GOT里有参数是设这个通讯口的当前用途的,可以去查一下看设的是否合适。也可以发到三菱的FA中心去找人帮你查一下GOT是否正常,一般来说,GOT的通讯损坏的情况并不多见。SZXD-6021368

网友B:
进入到后台查一下RS422的口是不是设置被更改了;
另外PLC加一232BD通讯板也可以与F930上的RS232连上;

网友C:
触摸屏要先安装驱动的,有没有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