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请帮我解决旋转编码器怎么编码,且怎么用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要怎么用,用在哪场合起码要说下吧

网友B:
旋转编码器  你用的是增量型还是绝对型?
增量型输出的就是脉冲;型号上面有标出***R/P,也就是一圈对应的脉冲数;

网友C:
如果是增量型的,只要记脉冲数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是绝对型的,是欧姆龙的,能否举个事例吗?还有那个编码都底怎么编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