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运行故障报警

楼主(2009-05-18):
使用PCS7控制系统,在WINCC运行过程中,出现操作站终端适配器断开的报警,请教各位大虾故障原因。

网友A:
说详细点是WICC画面出现适配器报警?

楼主:
PCS7控制系统,监视界面是WINCC,在报警状态栏中出现操作站终端适配器断开的故障报警,但网络正常,能正常采集现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