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请问称重传感器最大的输送距离是多少?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信号传输了,传感器本身的毫伏级信号远离动力线路也可以传输几十米

网友B:
称重传感器内部一般都是桥接电阻,产生的是毫伏级电压信号。传输距离过远对于信号有损耗。一般几十米没有问题,至于损耗的信号可以在称重仪表中做适当的参数调整就行了。但有使用中一个问题,正如楼上的朋友所说,这种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很差,一定要远离动力线,而且输出信号的电缆也一定要采用屏蔽电缆。

网友C:
使用专用电缆,传感器可以传送300m

网友D:
一般4-20mA也就10米远

网友E(2010-08-07):
一般4-20mA也就10米远
这话 可就不对了 100米 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