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09-05-18):
我是一位电工但PLC刚学,以前看过一点点这方面的书,这几天公司有一个项目是用PLC控制的,过程如下请各位高手帮忙出一个思路

    系统要有手动和自动,外面一台测量仪动作时取水泵,电磁阀1电磁阀2同时动作,
   测量完后进行水洗管路,电磁阀3电磁阀5动作,其佘电磁全关闭,时间大约2分钟后进行汽洗。电磁阀5和电磁阀4动作时间大约1分钟后停止,要求每台电磁阀和泵可以单独起停,故障时要有保警,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直接要人编写免费的程序?直说嘛。

思路?你写了那么一大段不就是思路嘛。

网友B:
楼主把动作逻辑都弄明白了,还不好编程嘛?可以试着用梯形图写。

楼主:
前面的取样和清洗会编,但是测量完后用什么转换到清洗呢,我想过用定时器,但是想了好久没想明白。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并不是想要一个免费的程序,不要误会,我现在在学PLC就是不明白才上来问问大家的,

楼主:
谢谢大家,问韪已经解决了,我用了一个计数器搞定了,

网友C:
都说的很明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