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风大哥帮忙讲解下,如果我用Q02 PLC和PRO-FACE  GP2600还有一台监控电脑之间用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通信〈带路由器的〉,以太网参数该怎么设置,能发个例子来看看吗。哦对了带路由器的和不带路由器的网线是不是还不一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大哥帮忙讲解下,如果我用Q02 PLC和PRO-FACE  GP2600还有一台监控电脑之间用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通信〈带路由器的〉,以太网参数该怎么设置,能发个例子来看看吗。哦对了带路由器的和不带路由器的网线是不是还不一样呀,

PLC软件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大哥帮忙讲解下,如果我用Q02 PLC和PRO-FACE  GP2600还有一台监控电脑之间用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通信〈带路由器的〉,以太网参数该怎么设置,能发个例子来看看吗。哦对了带路由器的和不带路由器的网线是不是还不一样呀,
GP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路由器的和不带路由器的网线是不一样的

不带路由的必须把另外一头的13交叉,26交叉。

楼主:
谢谢解答风大哥,我每次提问你第2天就解答了。小弟感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风大哥,我每次提问你第2天就解答了。小弟感动。
你说要是“小弟”变成“小妹”该有多好啊?

楼主:
哈哈哈哈,那只有来生在报答了,

网友B(2019-10-01):
回复 网友A:
你好,GP 2500触摸屏,设置好  本地地址    目标地址    端口1025    PLC以太网模块设置好IP 地址对应触摸屏的目标IP,通讯异常,通讯改为5000后通讯正常,这个端口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