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行车是单梁5T胡芦吊,电子吸盘是220V电源和行车分别用两个空气开关控制电源.不开电子吸盘(通电吸盘)行车运行良好,一开电子吸盘行车大车(1,2挡,3挡不)和升降电机均有严重的抖动声,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注:电子吸盘用的是一个单独的空气开关没用隔离变压器,有影响么???

网友A:
检查一下配电盘中接触器是否抖动,如果是那就要检查电源的容量,包括电源线是否过细,如果接触器不抖动,那就为机械故障。

网友B:
应该没有影响的,是不是用吸盘时,负载太大了

网友C:
可能负载大了电源压降大了吧,引起接触器抖动

网友D:
也认为是负载过大的原因,

网友E:
正常吧,我们厂的也有这现象,开启吸盘后,行车负重多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