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毕业设计的一个小内容了,因为没学过,所以比较棘手。
就是用位移感应器感应位移,信号输入PLC,当位移大于2mm时,PLC给出2个信号,一个做为警报,一个是停止信号。
简单的T型图会一点,但是不知道怎样用PLC做数据比较,不知道怎么写程序。在逻辑上应该是或吧。

现在想知道如果用光电式位移传感器检测间隙,感应到的数据如何转换到PLC里?用A/D数模转换么?真的不清楚 没接触过这个

网友A:
如果用光电式传感器检测间隙的有无,这是一般的开关量信号.不必用A/D数模转换的,
如果要用光电式传感器感应到间隙的大小和深度时就要用A/D数模转换了.

网友B:
光栅尺,输出模拟量接到PLC的A/D模块上;

网友C:
这是PLC最基本的模拟量模块了,传感器的位移值对应着数字量与2MM对应着数字量比较,这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