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我们用一种光电开关,需要用24V的正极作为共公端,请问S7-200输入端可以用24V的正极作为共公端吗?我不敢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
老型的CPU21*输入公共端只能接正极(有的型号只能接负极);
CPU22*的是双向的,正负都可以接;

网友B:
可以的,有选择功能

网友C:
当然可以撒,这就是源型和漏型两种接法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