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最近接触松下FP-X C40R ,使用FPWIN GR 2.7版本的编程软件里面没有这款最新的PLC。
PLC和编程软件无法通讯 (使用其USB端口连接)
但是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又存在CP210X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 (COM4)这项~~~,之前没有搞过松下的,那位懂这方面好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要2.73的软件版本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2.73的软件版本可以

非常感谢,还有那个通讯环境具体怎么设置,不太明白

网友B:
呵呵;FP-X C60  C30 C14用V2.70的版本就可以了;
C40是后来才出的,要用V2.73;

通讯口可以用上面的RS232口,也可以用USB;

楼主:
问题已解决,确实是软件版本问题,我的设置也有问题, 非常感谢  ZCMY与wushulin的帮助~!

网友B:
不过FP-X C40你用V2.70下型号内选FP-X C30 C60的也可以;
不用升级到V2.73;
通讯设置如下:
用RS232时选C-NET;用USB就选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FP-X C40你用V2.70下型号内选FP-X C30 C60的也可以;
不用升级到V2.73;
通讯设置如下:
用RS232时选C-NET;用USB就选USB;

我的2.70的没有USB这一项,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只有用2.73的了~

网友B:
呵呵;我的是V2.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的是V2.70;

可能是我驱动有问题~~,不过现在用2.73的好了

网友C:
可能是你没有安装USB的驱动了

网友D(2012-05-25):
可编程序控制器——松下 FP-X C40R
求哪位先生、女士帮忙,需要FPWIN GR Version 2软件,
因为往下的任何版本都是升级版。
笔者QQ:694534756,jinmas@qq.com ,
多谢了!!!

网友E:
正常就是2.2 2.3后安装升级包

网友B:
现在新出的FP-X0系列,版本对应V2.91;

网友F(2014-06-28):
大师们,我现在用FP-X C40R,按产明书设置了,但总是无法建立连接,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的QQ是510772258,谢谢大家了

网友G:
专业销售三菱 OMRON 台达  信捷  西门子 PLC  PRO-FACE 触摸屏  威纶  三菱伺服  PLC触密 GP禁止上载GP文件 13312928635 陈工

网友H(2014-07-30):
回复 网友F:
检查一下通信设置:115200,o,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