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TQ-66系列扭矩传感器使用说明书
    TQ-66 系列在引进德国扭力传感器技术的基础上研制出专业测量扭矩参数的传感器。具有紧凑的外形和多种可选择的安装方式。不仅适用于实验室,也适用于工业环境中。TQ-66系列的供电和测量信号都采用非接触式传输方式,适用于长时间使用而低磨损,并且无需任何维护。针对不同的应用,还可以在传感器中增加转速测试。
一、本系列扭矩传感器具备以下特点:
●内部采用独特非接触传递方式输入、输出信号
●可测量静态扭矩;动态扭矩。
●测量正、反向扭矩时,不需调整零点。
●信号采用数字化技术,抗干扰强。
●输入电源极性、输出扭矩、转速信号保护。
● 没有集流环等磨损件,可以高转速长时间运行
●扭矩测量精度与旋转速度、方向无关。
● 精度高,稳定性好
●可测量正、反向扭矩、转速及功率。
●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
●可靠性高、寿命长。
●可任意位置,任意方向安装
二、技术指标
1. 量程范围:0-±0.005、0.1、0.2、0.5、1、2、5、10、20、50、100、200、300、500、1000、2000、3000、5000、10000、15000、20000、30000、50000N•m
2. 精    度:0.5%、0.25%  0.1%
3. 适用转速:3000转/分、6000转/分、10000转/分、20000转/分、30000转/分
4. 环境温度:0℃-50℃
5. 频率响应:100 μs
6. 供电电压:±15V
7. 接线方式 :
         1.    接地           (绿)
         2.    +15V           (红)
     3.    –15V           (蓝)
     4.    转速信号输出   (黑、可选)
     5.    扭矩信号输出   (黄)

8. 输出信号: 方波频率±15KHz零点:10 KHz、正向满量程:15KHz、反向满量程5KHz
输出4-20mA :零扭矩:12.000 mA ;正向满量程:20.000mA ; 反向满量程:4.000 mA
9.本系列扭矩传感器由于是感应供电,可以长期工作,广泛应用于电机、离心机、发电机、减速机、柴油机的扭矩监测。
10.如果需要测量转速时,只要在本系列扭矩传感器的外壳上安装上专用测速
传感器及其测速轮,即可测得每转6-60个方波的转速信号。
11.使用两组联轴器,将带扭矩     传感器安装在动力源和负载之间。
12.建议用挠性.弹性或万向节联轴器,以保证同心度∠0.5 mm
13.动力及负载设备必须固定可靠避免振动。
14.将本扭矩传感器的基座与设备的基座尽可能采用柔性固定(可以摆动),避免产生弯矩。
三、信号处理
1.直接将扭矩频率信号送给计算机或PLD进行处理;
2.转换为4-20m A或1-5V、0-10V、±5V、±10V模拟信号.(选项)
3.转换为232或485接口.(选项)
四、使用注意:
1. 接线必须正确;
2.±15V的范围:不得低于± 14.5V, 不得高于± 15.5V ;
3.信号线输出不得对地,对电源短路,输出电流不大于10mA;
4.屏蔽电缆线的屏蔽层必须与±15V电源的公共端(电源地)连接。
5.使用中如有疑问请及时与本公司联系,保修期之内不得自行拆卸。
----------------------------------------------------------------------------------------------------------------------
北京世通科创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10-80851272 -205
传真:010-80851271
联系人:刘兵
网址www.bjstkc.com           E-mail:gogo80526@163.com

网友A:
都没具体的价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