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夏季已至,公司用电增加,公司总配电房内安装一些开关柜和二台1000KVA的变压器和直接流屏,昨天实测环境温度35摄氏度。想咨询有无法规配电房必须安装空调。因为老板不想花钱但是如有法规要求的就很好申请。

网友A:
没有,只有规定一些空气流通量之类的

网友B:
作好通风就行吧

网友C:
只见过装排风扇的

网友D:
装几个排气扇就行了

网友E:
加装空调是比较好但费用很高!(供电局没有具体的要求)但得保证室内的空气温度在35度一下一般都是加装排风扇

网友F:
哈,想办法整几个电脑,就能再装空调了。电脑房有温度要求!

网友B:
那还得整上放静电地板了

网友G:
没有具体要求,主要是根据你的配电房环境温度的要求,我厂所有配电房都装有空调,一台套配电房,都是两台5P的

网友H:
没有硬性要求,安装空调,对设备的寿命有帮助

网友I:
加强通风就可以了.装空调反而会在电器上产生冷凝水而造成事故.

网友J:
可以考虑装两个对流风扇.

网友K:
如果不装,散热不好,坏了,你老板就会装了

网友L:
首先要说的就是你们的配电房盖的就不合适,盖之前就应该考虑通风散热的问题。至于说空调没有必要安装了,装个小的轴流风机就可以了,另外,还要考虑的就是要防止老鼠,蛇之类的小动物进入配电房。

网友M:
应该装空调。

网友B:
呵呵,你的配电室多大啊!

楼主(2009-07-03):
面积约180平方米

网友B:
应该是看你厂的条件了
有条件的话可以

网友N:
作好通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