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现要做一个小型控制系统,5台S7-200和一台上位机,想通过RS232接口与PC机通信,因为没有经验,想请教
(1)在硬件上,是否需要专门的通讯模块?
(2)编程上,通讯协议怎么实现?

网友A:
呵呵;关键是5台PLC间的通讯;

网友B:
200的PLC端口都是485的,而PC机上确实232口的。

1、可以使用232转485的适配器,然后组成485网络;
2、也可以使用多串口卡。你是5台,那就选择8串口卡

网友C:
PC上串口是232的接口,要连到200,必需加转换器,可以用CP5611卡,并用MPI协议,或者PPI协议通讯。

网友D:
通讯方法不少但至少要考虑成本不能花大价钱

网友E:
200的PLC端口都是485的,而PC机上是的232口所以要用232转485的适配器以组成485网络
还可以用CP56118串口卡,通过MPI协议,或者PPI协议完杨通讯。

网友F:
200系列中224XP、226是带两个485串口的,其余的只带有1个485口。计算机一般只有232口,买个隔离的232-485,这样可靠性高。
1.只有计算机和那些200之间的通讯,楼上的已经说的很好了。
2.同时那些200还要通讯,为可靠起见,选带2个485口的吧,PORT0用于和计算机的通讯,PORT1用于200之间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