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我刚做了一个电控柜,由于用电器电压问题不得不把零线用了。不知道被用了的零线还能用来接零保护吗?为了安全就另加了地线接地保护。听说美国是三相五线制。

网友A:
如果零线的进线足够粗,就可以分出工作零线和保护线,此时供电系统是TN - C - S 型,

比如零线是16平方毫米以上的就可以

网友B:
如果供电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话,建议采取电柜外壳接地,这样更安全。

网友C:
应该接地

网友D:
现在国内也都是三相五线制了

网友E:
可以做接零保护,但零线要有足够大的截面积

网友F:
最好使用三相五线,零线和地线分开

网友G:
最好使用三相五线

楼主:
三相四线制是改变不了的了。机器的工作电流是100A,我用的线缆是3X50+35的。可不可以接零保护?机器是要安装在矿山上,环境干燥、高温。要加装地线应该怎么加?

楼主:
再补充一下,工作中零线的回路电流5A。

网友H:
外壳接零是不允许的吧?。如果三相不平衡的话外壳会带电的,零与地应该分开比较保险。

网友I:
自己做个地线呗,然后设备外壳接地就行了。
地线可以用一根长2米的2寸水管打到地下,地线跟水管相接。

网友J:
自己在网上搜寻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K:
同一台变压器不允许接地和接零同时存在,除非加漏电保护器,

网友A:
建议:楼主可以把零线可靠的重复接地!接地电阻要小,然后用作保护零线,35平方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