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程序无法下载,提示通讯错误。通讯电缆的3个指示灯只有POWER是亮的,TXD和RXD没有显示。没读写闪烁。
我的通讯设置是这样的,如图。

楼主:
请问我错在哪里?走过,路过的前辈们,指点指点啊。谢谢

网友A:
连接的COM口与实际使用的COM口是否一致?
不要用USB转换出来的COM口;

楼主:
我电脑的是COM3,所以端口设置是COM3。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是的;
但COM3应当是你电脑上自带的;
转换出来的连不上很正常;除非你的电缆就是USB接口的;

楼主:
端口设置的三个选项,COM1,COM2,USB,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会是什么地方有错呢

网友B:
你的截图是PLC本身的设置,只有下载之后才有效。

通讯不仅仅是PLC的问题,关键还是PC的通讯设置。建议你说得更加清楚,如果方便截图就更佳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

网友C:
怎么解决的?什么原因?

网友D:
从硬件管理器上看看实际用的是哪个口

网友E:
你的端口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还是出在别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