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啊

楼主(2009-05-19):
那高手!MOVD(83)AR18      10     DM0 ,DM0中数据情况可以和我说说吗

网友A:
不想浪費時間去回答一個很容易搞定的問題。

如果回答了下次仍然不知如何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知識。

請你安裝一個仿真軟體CX-Simulator,因為你一個早上問的都是有關CJ系列的PLC,這個系列是可以仿真的,自己實際去運行一下,看看DM的數據變化。

网友B:
我也是新手,各位老兄看我回答得对吗,AR为扶助relay,将ar18里的数据传送到mo中,10为控制数字,至于如何控制你得看说明书,多看几遍你就明白啦或者多看几个例子做对比应该会明白的,累是与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你可以搜索一下,应该还有吧。祝你好运多交流就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