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请问PLC可以接ISD2560语音芯片吗,还有三菱PLCFX2N接步进电机要驱动吗,要的话能不能用L297和L298,做毕业设计,题目是PLC控制国旗升降,很急,拜托各位了。

网友A:
你也別這樣搞了~~麻煩~你直接使用永宏的PLC+永宏的音頻輸出模組直接搞算了。

Regrads

网友B:
FX2N控制步进,可以用脉冲指令,把PLC的脉冲端和控制方向的输出端接到步进驱动器上,驱动器再连接步进电机

楼主:
那音频输出呢,难道就用楼上说的用永宏的PLC和音频输出?

楼主:
我对那个不熟悉啊,你能不能介绍一下,或者发点资料给我,谢谢了

网友C:
最近论坛里搞设计的真多;
三菱FX2N需要晶体管输出型通过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除非功率极小的可以省掉驱动器);
语音芯片三菱FX2N不能连;

网友D:
ISD2560语音芯片只要一个开关量就可以驱动了,而升旗电机应该是恒速的,也不一定要伺服电机.用变频器配合ISD2560语音芯片的速度,使音乐结束正好旗升到顶就可以了.如果这样就不需要PLC啦,变频器的运行开关控制ISD2560语音芯片,旗杆的上限位控制变频器停止(变频器的启动应该是手动的吧?如果要自动可接到学校的自动打铃时间设定器上).

网友C:
呵呵;
这是作业,不用考虑用不用变频或PLC的事;
真的升旗控制根本用不上这些;

网友E:
如果语音芯片是开关量控制,那就可以用2N的PLC了,现在的作业有意思,题目都出到国旗上来了

网友F:
fx2n里面的plsr指令可以控制步进电机连续发脉冲

楼主:
怎么实现语音芯片开关量控制啊

网友G:
控制步进电机需要步进电机驱动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