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95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缆 正常的温度应该是多少?我用手摸,感觉很烫。但能握的住,并不是一碰到就的拿开的那种?请问 这样使用,是否有危险?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大啊!可能线细了

楼主:
电流表显示约200A,钳表卡为220A左右。按理95平方的铜芯电缆(升级为120平方铝线)载流量 约为240A左右的啊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电缆终端是什么设备?如果感性负载多,请就地补偿。

网友C:
电缆的长度是多少?

楼主:
纯电阻丝发热管  长度为30M左右

网友D:
你电缆的敷设方法,和所处的环境,导线的截流量与导线的截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铝或铜)、型号(绝缘线或裸线等)、敷设方法(明敷或穿管等)以及环境温度(25℃左右或更大)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

网友E:
可能是你的电缆亏方

网友F:
用的是发热设备,那环境温度是多少

楼主:
用电设备是电热丝(做大的烘炉用)。用电设备与配电房间有30米左右的距离,埋地、电缆沟敷设。配电房有空调(控制在26度左右),外部的环境温度在30度左右。3*95+2*50平方毫米的铜芯电力电缆。我所说的是在配电房里面用手摸就感觉温度较高。
  同时在这里感谢各位师傅的回答,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

网友G:
还是得加一根电缆过去比较好 。。。夏天什么的温度就高 那线老化会很快且很不安全

网友H:
线不够大

网友I:
现在很多线都偷工减料的,估计你那个电缆截面实际值没达标

网友J:
换跟粗的吧可能亏方

网友F:
买的线不是国标的吧

网友K:
正用着时摸的吗?
是不是低电压的加热设备,要用水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