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跳闸

楼主(2009-05-19):
各位师父,我用了20A的漏电保护器,没有其它用电设备的情况下,只开了一只60W的日光灯开灯时好的,在关灯时漏电保护器跳闸

网友A:
没碰到过,不要接日光灯,换接风扇试试

楼主:
并且不是每次都跳,十次中有两次会跳

网友B:
应该是线路有漏电关灯时线路有脉冲加漏电流引起开关跳闸

网友C:
线路中有漏电,检查线路

网友D:
有时候漏电开关可能损坏了

网友E:
可能是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F:
4楼加6楼==我的意见

网友G:
开关有问题

网友H:
可能是零线跟地线接在一起啦,以致可能部分电流从地线流走。

网友I:
先确定线路有没有问题,然后换个开关,如果是一样的话,估计就是脉冲等问题作怪了

网友J:
我觉得是开关可能有问题。不过我很想知道脉冲对漏电保护器有影响吗?希望有人帮我分下下。

网友K:
还是线路绝缘不好,但不严重。漏电保护太敏感了,还想使用的话,就查线路吧,肯定有问题

网友K:
还是线路的问题,不严重。但漏电保护器在开关断电瞬间可以检测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我把日光灯接到了另一个漏电保护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