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工厂照明设备那种用的比较多?
一般用什么灯光?

网友A:
用高压钠灯或者自镇汞灯都可以,如果需要照明的面积比较大,还可以用镝灯。

网友B:
我们公司以前用的是用高压钠灯,现在都换成节能灯了.

网友C:
金属卤化物灯,很亮的,显色指数很高

网友D:
金属卤化物灯

网友E:
还是LED灯好,节能、寿命还很长(连续亮几年,号称5万、10万小时,但实际没有那么长)。

网友F:
现在都用节能灯了。大方美观

网友G:
我们用的是节能灯,但好像不是很亮

网友H:
厂房旧的话,用节能灯一般亮度不太够,新厂房就差不多

楼主:
谢谢大家,问问大家金属卤化物灯的色温选择多少K?

网友I(2010-07-29):
节能灯安装方便 亮度好 节能 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