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动机

楼主(2009-05-19):
电磁调速电动机(一个电动机加一个电磁离合器的那种)想改成变频调速,在不换电机的前提下,如何改动电磁调速电动机?
假如说用变频在40HZ能够满足要求,和原来相比有多大空间呢?改了还有其他好处吗?谢谢回答!

网友A:
好处就是节能,省空间

网友B:
再不改动设备的情况下,把电磁线圈给上额定电压。然后把电动机负荷线接到变频器上,就可以用变频器调速了。

网友C:
二楼说的省空间?怕是还要多个变频器的空间吧。
三楼说的方法形式上倒是可以用变频器了,但节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的。除非他原来没有调速或者需要的速度很低(估计25HZ以下才能节能)。
个人观点,不保证绝对正确。

网友D:
我们用过一种方法是直接把里面的电磁离合器给用螺钉上死,也不用外面再提供其他电压了。
直接的一了百了了。
至于节省空间倒是也没有节省多少,也就是觉得调速比以前细致了一点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过一种方法是直接把里面的电磁离合器给用螺钉上死,也不用外面再提供其他电压了。
直接的一了百了了。
至于节省空间倒是也没有节省多少,也就是觉得调速比以前细致了一点点。
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F:
把电磁滑差离合器拆了,将电机的输出轴直接连到负载轴上就可以了。

假如说40赫兹即可满足要求了,那比以前节能省电。

网友G:
楼上的方法我也用过

网友C:
变频器调到40HZ和滑差离合器调到80%比节能效果不明显,但25HZ对50%要明显一些了。但如果电机不是变频电机,还要考虑低速的散热(非变频电机的风扇是同轴的,低速散热效果很差)。变频器用在这里,低速的转矩和效率和原来比才会有较大的改善。

楼主:
弱弱的问下:滑差电机的离合器假如调到60%和100%的功耗是差不多的吗?谢谢!

网友C:
离合器的功耗貌似差不多,但电机的功耗还是要差一些的。

网友H:
要拆机械的,把调速器拆下,并把电机上的滑差器拆下

网友I:
如果工作在低速的情况下,不要改,否责不易控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滑差电机的离合器假如调到60%和100%的功耗是差不多的吗?谢谢!
可以这样来理解:即便是滑差离合器的的输出转速是电机额定转速的100%,那比直接连接负载还是要费些损耗的,因为滑差离合器本身就要损耗功率的。这点毋庸置疑。滑差离合器是在没有变频交流调速之前的产物,那时他可是交流电机实现平滑无级调速先进技术。但是他的致命缺点就是轻载损耗大,不能实现大功率的交流调速。有了变频技术,完全应该取代这种陈旧的技术。而且现在就成本而言,滑差离合器的调速技术也不占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滑差电机的离合器假如调到60%和100%的功耗是差不多的吗?谢谢!
可以这样来理解:即便是滑差离合器的的输出转速是电机额定转速的100%,那比直接连接负载还是要费些损耗的,因为滑差离合器本身就要损耗功率的。这点毋庸置疑。滑差离合器是在没有变频交流调速之前的产物,那时他可是交流电机实现平滑无级调速先进技术。但是他的致命缺点就是轻载损耗大,不能实现大功率的交流调速。有了变频技术,完全应该取代这种陈旧的技术。而且现在就成本而言,滑差离合器的调速技术也不占优势的。

明白,谢谢指点!

网友J:
这个就不是太清楚啦,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