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各位大哥好,我今天下载了一个三菱GX DEVELOPER852D的仿真器,已安装好了,但是不会操作.有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三菱PLC的编程软件

网友B:
它是配合三菱PLC编程软件一起使用的,安装后编程软件仿真按钮会由灰色变为蓝色。表示此按钮有效了。按下此按钮后,会根据你编写的程序一条一条往下模拟。仿真中可以对数据存储器进行复值,等等。自己可以摸索学习

网友C:
能给我传一份吗?chuyuanbo528@163.com

网友D:
“GX DEVELOPER852D”是编程软件
GX Simulator是仿真软件,使用说明三菱网站上有一本手册可以下载,这本手册包括了这两个软件的使用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是配合三菱PLC编程软件一起使用的,安装后编程软件仿真按钮会由灰色变为蓝色。表示此按钮有效了。按下此按钮后,会根据你编写的程序一条一条往下模拟。仿真中可以对数据存储器进行复值,等等。自己可以摸索学习
这个是编程软件,如果要仿真就需要再安装仿真软件

网友E:
呵呵;仿真软件的功能还是有限的,特殊指令很多是没办法仿的;

网友F:
安装后会集成到编程软件中的,有个兰色的图标就是了

网友G(2009-07-14):
smilingonthehill@126.com 方便给我传一份啊 先谢过了 呵呵

网友H:
GX Simulator才是仿真软件,安装后/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图标会点亮,点击后就可以仿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