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请教各位大师.直流电机与直流伺服电机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直流电机是否可以代替直流伺服电机?(轴端安装编码器.用直流伺服驱动器驱动)

网友A:
不可以的。

网友B:
不过从原理上来说,直流是一条线性的电压。而伺服是矩形波。
直流电机是调整电压来调速的,而伺服是用脉冲密度来调整速度的。

网友C:
应该是不能代替的

网友D:
呵呵;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E:
这个方法用来做某种测量还可以,如果用来定位就不行!
不能用侍服电机驱动来驱动直流电机

网友F:
当然不行

网友G:
直流电机的控制是模拟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