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

楼主(2009-05-19):
钥匙一开,电量指示针只指示在一半的位置,有时还不指示。一开大灯开
         关就全车无电,有时开喇叭或转向也会出现该问题,有时转向可以打开的时候,电量指示灯随着转向灯的闪断上下
         波动。行驶中还出现过三次转动把手电机响一声就断电不转圈。售后人员换了一个新转换器仍然出现该问题,灯线
         喇叭线全断开也存在该问题。查了三个多小时查不出问题根本

网友A:
新车就拿去换了

网友B:
线路短路故障

网友C:
钥匙开关有问题

网友D:
如果还在保修期,就找售后好了

网友E:
赶紧直接换隐患太大了

网友F:
找售后的修过了吗?换个开关不要多少钱

网友G:
这种现象是蓄电池有问题,如果是新车的话应该是初次充电没充好,以后就很难充到100%了.如果是很旧的车,那是蓄电池已经老化,需要更换新电池了.
简单的检测方法就是"替换法":去车行用同品牌的新电池来检查,如果故障依旧,那是其他问题.如果用新电池就一切正常了,那就要破费啦,换个电池吧.

网友H:
看一下蓄电池接线桩头,是否虚接

网友I:
哥们换车吧

网友J:
换电池组就可以了

网友K: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吧,可能是充电问题

网友L:
找维修的人员吧,呵呵

网友M:
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N:
电池组内部电瓶串联的焊点 虚焊
焊好即可

网友O:
像是电量不足

网友P:
跟电池是没有关系的,与线路有关系,仔细查查线路或许应该有收获。

网友Q:
电池有断格现象

网友R:
换个控制器就可以了
15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