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选型

楼主(2009-05-19):
我们公司是做增重式配料机的,现在要配个plc,我是初学者,还不清楚要选那个型号的合适,特来请教高手指点迷津,主要的设备是一个称重传感器,一个电机要来搅拌的,还有几个气动阀,还有些位料传感气,望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称重传感器是什么信号呢,如果是模拟量信号,那要加模拟量模块
你的电机应该是普通电机,只要用普通输出控制就可以了
FX1N的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如果电磁阀动作比较频繁,可以选择晶体管输出的
具体点数,自已可以统计下

网友B:
l楼上说的不错完全同意

网友C:
觉的楼主先要搞清楚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D:
呵呵;
先分析一下数字量输入/输出几路?其不意模拟量输入/输出;其它特殊要求?

网友E:
新学手,我以为就还是请别人做了,这样可以学习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F:
选一个继电器输出的PLC,带一个模拟量模块接称重传感器

楼主:
是模拟量输入的,现在就是先选个型号,电磁阀动作是连续性工作的,先选个型号给我练习用的,望高手给我选个适合的机型,三菱系列的,fx1n能够满足了吗

网友A:
FX1N的可以控制的,加个模拟量模块FX2N-2AD,注意下你的传感器的是不是这个模块能接受的信号

楼主:
信号就是ex+ ex- +si si- se,这些信号啊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就是ex+ ex- +si si- se,这些信号啊可以么,
这些信号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就是传感器上的线啊

网友A:
你的传感器上没有说明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什么吗?
电流,还是电压,范围是多少?或者是其它什么信号?
这个关系到你PLC模块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