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在选择化工过程的自动化控制系统时,应该考虑哪些问题?如果把投资规模排除在外的话,用PLC好?DCS好?还是FSC好?我正在给别人搞工艺设计,他们让我给他们提出自动化仪表方面的建议,但是本人对自动化仪表不甚了解,所以向大家请教。

网友A:
选择不同的系统要根据具体的使用要求及工作环境自身对系统的了解成本等多方面考虑吧,不过以上三种我只会PLC,PLC能满足相对差点的工作环境性能也很稳定,其他两种不了解不敢评价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能否把“具体的使用要求及工作环境自身对系统”这句话再说的具体一些。

网友B:
对化工系统而言,可能选DCS更好些,因为化工生产模拟量多于开关量,这样更能体现性价比。
“还是FSC好?”--------是指的FCS(Fieldbus Control System,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吧。这是一种基于现场总线技术的计算机控制系统,是一种全分散、全数字、全开放的控制系统。目前也是投资最大的控制系统。

网友C:
选DCS,冗余、编程、在线修改、监控都要好一些

网友D:
应该是DCS用的比较多一些了

网友E:
个人认为DCS

网友F:
我选FCS,成本不一定多高,用西门子的PLC网络加上MODBUS-RTU,成本较低,布线简单,没有传送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