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今天一间印刷厂说全厂零线用电笔测试都带电,而三相火线却有一相用电笔测试不亮。于是各个车间分别停电,确定在印刷车间的问题,再到印刷车间各台机器分别关闸,确定了是一台08机的升纸电机漏电,这台电机一通电,电笔测零线就会亮,同时一相火线就不亮,电机一关,一切正常。不知这样的事情大家常不常碰到。

网友A:
相线对地,主要问题是接地没有接好,或保护开关失效。

网友B:
全厂零线都带电,没碰到过

网友A:
我经历过的一个案例:
某一天晚上没有人上班。第二天早上班时发现所有电脑都烧掉了。电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无从下手。当时我了解情况后,叫电工去查零线总线。去一看,零线的母线被烧掉。很简单的道理,只要有一台三相的机器开机运行,零线只要断开,回路上就是成了320V~380的高压了。

网友C:
第一是接地没接好二是相线对地

网友D:
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E:
这台电机用电量大才能显示电的薄弱地点,零线和这条火线有虚接的地方,比如:变压器上接头螺丝生锈,往下查。方法是,故障出现时用电笔从头往下各点测试就行了。不过带电测试有危险需谨慎。

网友F:
是因为三相缺一相,所以零线带上电了

网友G:
零线不应该带电,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H(2009-06-20):
应查找零线的接地电阻来判断零线接地端是否已断

网友I:
印刷厂的总零线也就是变压器的中性线应该是接地的,印刷机出现一相接地,理应对地短路,开关跳闸,零线带电,说明总零线出现断路故障。

网友J:
顶11l楼一下

网友K:
像工厂里面。很少加得有接地的。
   这种事常有的。如果在车间。有一用电器在工作。三相。如是其中一相被用电器在长期震动下。把线外皮磨坏。

网友L:
看看零线的就地是不是没有做好呀!

网友M:
关键问题在于断路器没有动作.断路器或保安器失灵.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导致家用电器烧坏

网友N:
如果用漏电保安器,不至于全厂零线带电。

网友O(2009-07-23):
PEN在负载出要分开啊
工厂供电系统也有问题

网友P:
此厂的电路安装没按规范安装,正常情况下即使电机漏电地线也应带电,零线与总母零线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Q(2009-08-23):
这应该有三个问题,一零线的主线部分有断路,二该电机没有接地。也没有漏电保护。三各车间没有独立的保护电路

网友R:
零线加大点试试,再检查接地设置

网友S:
就算是火线对地它也应该跳闸啊!

网友T(2010-01-25):
2楼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U(2012-02-02):
我检修电路时遇到过两次,是在电灯上,第一次是对零短路,我搞懂了。第二次是火线和零线用电笔测都带电,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懂,不知道是怎么会事。那次我还被电了。我想说的是对地短路或对零短路都应该要爆炸啊,为什么有不爆炸了。而起还没有烧糊的痕迹

网友V:
我们也遇到过的呵呵,电机时间长了紧固螺丝松动以后容易缺相,后来我们把每个设备都有独立的总开关,确实很费事但是做到了故障率大大降低, 就算跳闸也不会影响全厂的生产,只要检查和修理那一台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W:
应该是单相对地联通。原来我厂有次也是,变压器到低压总柜的线埋在地下,长期大负荷绝缘破损,全厂的地线、零线带电,一直查不出,直到两相短路爆掉后才知道,连变压器都爆了。原来施工的太缺德,把线埋在地下用石子回填还水泥封住,查都查不出来。

网友X(2012-03-12):
这说明你把零线做为保护接地了,零线还虚接。尽可能给所有电机单独拉保护接地。

网友Y:
电机内部短路造成漏电。但是漏电不跳闸,说明前面的保护开关有问题,起不到作用。
零线带电。说明你用零线当安全接地线用,可到头总线还是没有确实接地,造成零线带电。

网友Z(2012-06-17):
引用 网友U:
我检修电路时遇到过两次,是在电灯上,第一次是对零短路,我搞懂了。第二次是火线和零线用电笔测都带电,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懂,不知道是怎么会事。那次我还被电了。我想说的是对地短路或对零短路都应该要爆炸啊,为什么有不爆炸了。而起还没有烧糊的痕迹
零线和火线都带电一般是零线断了或是零线接着不良引起的。

网友AA(2015-04-28):
回复 网友W:
线路长电阻大的话  相与零短路后 一相没相电压,零线带电。 而且还不烧。。。

网友AB:
零虚接了吧

网友AC:
看了这么多的回复,看来高手很多呀。

网友AD:
1、设备接地不好;
2、用电笔测量三相电线中,没电的哪相漏电了,这时,大地就成了该相线的电位。你用电笔测量零线有电,就是零线与大地之间的电压。
3、这种情况很危险,必须做好接地。

网友AE(2016-01-15):
回复 网友U:
有一种情况,阻性负载比如白炽灯,如果零线断了,零线上面也是会带电的。几个月前调试设备时,由于施工的还没把零线接好,导致控制箱一上电,控制箱220V就降到60V左右,后来发现是零线没接

网友AF:
这说明没有接地系统 也没装保护

网友AG:
回复 网友A:
这三相电器要是三相四线的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