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我们厂用的是西门子S7-300,上位机用的是WICC,现在WICC上不能控制设备的开启,能看到设备的运行状态,控制方式。我不太懂请教高手快快急!!!!!

网友A:
我很“鄙視”諸如將Wincc寫成WICC,將WinccFlcexible寫成Wincc,將Step7 Microwin寫成Step7的人,少輸入幾個字符,帶來的絕對不是時間上的節省,反而是時間上的浪費。

不能控制,請你先去了解一下你的控制輸出是否有問題,即:Wincc的變量輸出值是否正確,可以在Step7的監控中看到,然后去看看你Step7程式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去看看你模組輸出是否有問題,沒有問題的話,去看看你的控制機構是否有問題,大致也就是這樣的查詢思路而已。

另:如果你不懂,請務必不要去查,以免你亂動造成更大的問題,請與你的領導匯報,找個會搞的人過來。

网友B:
象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经常碰到,一般的都是端口问题,其它的问题可能性不太。

网友C:
如果能监控到,应该不是端口的问题了。还是二楼说的对,这个是个典型的方法,虽然可能不是最快的,但确实绝对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也是这个方法。

网友D:
输出状态有了。就看看输入有没,

网友E:
最有可能的是通讯的问题了

网友F:
请问设备是新安装的设备还是以前运行的设备突然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G:
控制程序有问题,仔细查找

楼主:
在这我要感谢二号楼主。我已按你的说的做了,Wincc的变量输出值正确,Step7程式沒有问题,模組输出沒有问题,最后一步我不太清楚什么是控制机构?怎么查它有问题没有?

网友H:
你说的运行状态是在组态里弄的还是从设备上反馈采集来的,如果控制的是电机请你检查下启动停止中间继电器有没有问题,如果是阀门检查do输出在wincc中开启的时候输出有没有24v电源,或者你看看设备是不是有联锁,有些需要解除联锁才可以手动开设备或者阀门

网友F:
楼上说的对,应该从最基本的地方着手检查

网友C:
WINCC和STEP7同时运行,在WINCC中点击一个按钮,看看STEP7中对应的那个触点是否有变化。
我就不信这个方法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
我已按12楼朋友这样做了,WINCC和STEP7同时运行,在WINCC中点击一个设备的启动按钮,STEP7中对应的那个触点是绿线连通,按理就能启动设备,但实际上设备没有启动,这能说明是DO模块坏了吗?

网友C:
DO模块的指示灯是否亮了?DO模块一般是隔离的,看看前连接器上的那个电源(24或者220)是否接好了,你应该已经接近解决问题了。

楼主:
DO模块的指示没有亮,有24V电压。我们怀疑是DO坏了,已准备换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