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0):
不知道 如果程序加密后 用程序复制卡还可以直接复制程序吗?没有搞过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A:
程序复制卡是黄卡还是红卡?

网友B:
不一定的,

楼主:
我是讲LOGO本身里面的程序
假如本身程序加密之后 想利用卡复制程序到另外的LOGO上面不需要密码可以直接复制吗

网友C(2010-07-24):
肯定要拉

网友C:
LOGO!怎么复制程序啊
程序加密了怎么复制啊,我是用数据线和编程软件的(经济型LOGO),我一选择LOGO传送数据的PC就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