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0):
拉力试验机不能启动,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检查一下控制电源保险管,还有就是继电器,内部电路不是很复杂,有一定电路修理基础的电工应该都能搞定。还有就是看一下液压换向阀电磁线圈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