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0):
                                         ig-4u 3.7kw变频器开关电源的维修
我有一台原来是坏的lg ig-4u 3.7kw的变频器,拿回来时电源板上的电路已残缺不全,经修理后上电操作面板数字闪烁,几秒种后出现字样停机,将控制电路板拔下再送电,发现风扇转速高,声因很大,此时已怀疑风扇24v电压不正常。将风扇接头拔下,测24v电压竟高达45v左右,再量5v和正负12v电源分别达到8v、20v,显然开关电源的二次负荷回路的电压普遍大幅上升。由于过去本人未维修过变频器的开关电源部分,面对此情况一时没了办法。
 前几天上网拜读了旷野先生关于《开关电源的原理与维修》的文章后,感觉眼前一亮茅塞顿开,对号入座,这种现象不就是文章中所说的电压反馈异常造成的负载电压升高吗?按此思路将此电路板上的开关电源电路画图,大体上与文章中的图纸一致(只是此电路只用了开关管,前面没有集成块),发现此电路的电压反馈电路正是由5v电路引出的,测量后发现5v电路到光偶的连接断路,致使开关电源的一次侧得不到反馈电压,引起负载各路电压异常升高。其原因是我在修复中有的电路连接没有做好。用跳线连好后送电,各路电压恢复正常,但风扇又不转了,将其接头拔下,测24v电压正常,接头插上电压立刻下降到5v,是风扇短路?换了一个一试,现象照旧,排除风扇。这时我将电路板翻过来一看,原来是24v的电解电容有一焊点开路,造成带负载能力下降,接上后现象消失。送电接电机试一切正常。回顾一下修理过程,万幸我开始就将控制板拔下,没有一味的送电试验,否则高电压烧坏cpu主板损失就大了。再次感谢旷野先生这位未曾谋面的老师!

网友A(2014-04-03):
谢谢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