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SLC500 错误请教

楼主(2009-05-20):
在现场遇到如下故障
查看故障 代码显示  S:6=1F51h
解释:在I/O模块上检测到一个“stuck"运行时的错误,不能确定准确的槽

现在想问的这句的意思是什么
有明白的解释一下。

楼主:
看了手册好像 是卡位 运行时间故障         1F的解释 不能确定准确的槽号 字符XX将当作1F处理

网友A:
按手册查,IF是无法判断槽号的结果,将此模块作为模块式控制器处理。
              51h可能的原因:如果是I/O模块,故障是由于干扰造成,如果是特殊模块,建议参考用户手册。   推荐措施:系统重新上电,如果故障依旧须更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