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0):
为了运用以太网的传输速度,能不能自行设计以太网的MAC层结构,然后用phy芯片连接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但动了MAC层之后,你要是用TCPIP等的话,需要注意一下
但动的也是有限的,比如前6个字节是目的物理地址,是不能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