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0):
客户反应在用富士变频器的时候,当频率上升到33HZ的时候,电机就会振动得很厉害,低于这个频率或者高的时候电机就没事儿,这显然是引起电机共震了,但客户说不想跳频,因为大多数的情况下就用到33HZ.那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除了跳频还能怎么做呀.

网友A:
估计其他办法都不现实了。试试改变载波频率,也许有点儿效果。

网友B:
做动平衡.或在电机风叶轴后端加惯性重锤来改变共振频率,使共振点不在变频器调速范围内.

网友C:
共振:是机械本身的频率与电机的工作频率达到了同一个值。即然电机不能跳频,可以相应的改变机械本身的内在频率。2楼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也可以在安装部位装入防振橡胶。

网友D:
改变载频就可以了,我试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客户反应在用富士变频器的时候,当频率上升到33HZ的时候,电机就会振动得很厉害,低于这个频率或者高的时候电机就没事儿,这显然是引起电机共震了,但客户说不想跳频,因为大多数的情况下就用到33HZ.那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除了跳频还能怎么做呀.
一般的电机制造商在设计电机的时候,要考虑机械共振的问题,将电机的物理结构的故有振动频率远远的躲开电机的工作频率。如果在通电运行中仍出现所谓的机械共振点,那与电机连接的负载的共振频率也有关。这就需要在负载链接、电机固定的基础质量上做些文章,将这种运行中的共振逃避掉。

网友F:
看看是否可以改变系统的固有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