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0):
请问如何调用RSView32软件中的历史趋势曲线?
又如何能按照我们输入的时间来显示历史趋势曲线?
例如:显示2009年5月10日到2009年5月20日的历史趋势曲线。
谢谢各位!

如果需要编程的话,该如何编程?程序代码怎么写?
谢谢大家!

楼主:
请大家帮忙啊,谢谢!

网友A(2013-03-31):
引用 楼主:
请大家帮忙啊,谢谢!
请问如何调用RSView32软件中的历史趋势曲线?
又如何能按照我们输入的时间来显示历史趋势曲线?
例如:显示2009年5月10日到2009年5月20日的历史趋势曲线。

网友B:
一定要这样的话只有写VB   你可以设置往前跳转几天就ok了